Shape如何定位於原點

楼主(2012-08-29):
選中一個Shape
如何移動至原點(0,0)

望先進給點指導

楼主:
找到方法

select shape
move

->輸入s 0 0
->ENTER
->空白鍵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方法

select shape

这操作可以让shape的原点和坐标原点重合。
如果重合后位置不满意,可以将shape的类型改为2D line ,重设原点位置,再改回来进行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