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不知道设错什么了,交互布线时候除了要布线net的pad亮了其他全黑了~咋设回来啊

楼主(2012-08-29):
多谢大大了

新建 BMP

楼主:
搞明白了 对比度~~

网友:
右下角clear一下就好了额

网友:
布线时觉得太暗那么按[ 和 ]可以增加或减小明亮度。自己试试吧~

网友(2012-10-30):
SHIFT+C不管用啊

网友:
上面不是有人说了吗。
我告诉你,你先拉一根线,然后,狂按几下键盘上这个键  ]    就有了。

网友:
高亮度的问题  在右下角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