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5 拉线时高亮的问题

楼主(2012-08-29):
如图红圈所示。记得15.5里有个选项设置一下就ok了,变成很圆润的那种,16.5里就是没找到。请高手指点。

网友:
在设置(SETUP)中把这红色框中的选项勾选就可以了

楼主:
我估计我的破解的是不是不够充分 选和没选是一样的

网友:
在设置(SETUP)中把这红色框中的选项勾选就可以了

这个勺上了并没有解决拉线过程中使的圆滑,只能解决走线完毕后圆滑

楼主:
那请问5楼 应该怎么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