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线时,被保护的线怎样设置为空心的

楼主(2012-08-29):
    如题:走线时,被保护的线怎么设置为空心的

网友:
    是要设置成这样吗? 如果是把protect Routes 勾上就可以了。

网友A:
    在Tools-option-routing将show protection前面的钩打上,那被保护的线就会成空心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Tools-option-routing将show protection前面的钩打上,那被保护的线就会成空心状态

    没看到啊,我用的是9.3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图:

我用的是router,没看到啊

网友:
    在router要里按DP

网友:
    顶8楼。之前说的是在layout里面

网友C:
    把图里面那个勾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图里面那个勾上

    嗯,就是这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