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桥式正弦振荡(能振荡1KHZ,却不能振荡130Khz)为什么

楼主(2012-08-29):
为什么调节RC可以振荡出1KHZ正弦波,却振荡不出134KHZ的正弦波?

网友:
菜鸟走过!!围观学习!!

网友:
我也是 我正好也在仿这个  而且奇怪的是
我放大倍数设置成2跟本不起振   起码要设置到5   但是这样增益太大正弦波又变形了  上下都被切得多更像方波了
而我用MULTISIM仿真  一样的线路  放大位数设置成2妥妥就起振了  而且也接近正弦

网友:
我知道了  设置的时候你勾上那个SKIP XXXXXXXXXX那一长串  就OK了  快去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