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看一下这个层叠结构到底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8-29):
L1
        3313*1  0.09MM
L2L3        0.6MM   1/1OZ
        1080*2  0.15MM
L4L5        0.6MM   1/1OZ
        3313*1  0.09MM
L6

我做了一个6层板,他发过来的阻抗确认函里面推荐了一个这样的层叠结构,请专业认识解释下,板厚要求是1.6mm ,表层0.5oz,内层1oz,能说明下这个表示的详细结构么?就是每一层的厚度。

网友A:
L1和L2之间是0.09mm厚。
L2和L3之间是0.6mm厚。
L3和L4之间是0.15mm厚。
。。。0.6
。。。0.09

3313和1080是半固化片的厚度,*1*2是张数。

1/1OZ  1OZ是铜厚,前边那个1不知道是什么。表层铜厚没写,估计是默认0.5OZ。

楼主:
引用 网友A:
L1和L2之间是0.09mm厚。
L2和L3之间是0.6mm厚。
L3和L4之间是0.15mm厚。

半固化片是用来嵌入铜皮的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半固化片是用来嵌入铜皮的么?

半固化片(即pp),用来隔离铜的
即L 1
    pp
    L2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半固化片是用来嵌入铜皮的么?

半固化片理解为双面胶就行。粘合且绝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半固化片理解为双面胶就行。粘合且绝缘

你这个比喻很形象,我一下就理解并记住了

网友:
    半固化片理解为双面胶 这个比喻很贴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