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llegro PI plane analysis不能用

楼主(2012-08-29):
cadence 16.5版本,非正版,你懂的。
在做PDN analysis时,基本的要求都设置好了,进行Mesh及Static IR drop都能进行仿真,进行到PI Plane Analysis时,停留在Initialize Simulation Engine(1/8)时,程序失去响应,但经过长时间后,会出一个windows的CMD窗口,但里面什么也没有,allegro依然是无响应状态,是否有朋友用过Allegro进行PDN分析的?帮着看看是什么问题。谢谢了。

楼主:
看来大伙用Allegro的PI很少。
我自己最近使用发现,Allegro只是假死。没有真正的挂掉。
只是做仿真非常的慢,我的一块板子仿真时间近2小时,因此,大伙以后用到话,就多等等。最终会出结果的。

网友(2012-10-10):
有些仿真确实很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来大伙用Allegro的PI很少。
我自己最近使用发现,Allegro只是假死。没有真正的挂掉。
只是做仿真非常的 ...

是假死,你一块板子做两个小时什么意思?
PI不是一个电源平面一个电源平面依次仿真吗?仿真结果不理想的话,还的增减电容来改善
你难道是一次跑完的?不懂了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假死,你一块板子做两个小时什么意思?
PI不是一个电源平面一个电源平面依次仿真吗?仿真结果不理想的 ...

是一个平面一个平面的做,两个小时指的是做一个平面的情况。结果理不理想倒是另一个问题。

网友(2013-02-25):
引用 楼主:
是一个平面一个平面的做,两个小时指的是做一个平面的情况。结果理不理想倒是另一个问题。

求交流,求qq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