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cadence软件不能在一个零件里面建立正背面的高度但是忽略了PCB高度吗?请问解决...

楼主(2012-08-29):
问题描述:我们在建立这种(MID-MOUNT)的零件的时候,因为零件是悬跨在板边焊接的,所以我需要在place_bound_top和place_bound_bottom加入高度去检查板子正背面的器件高度(如左图绿色和紫色即为在allegro 3D中显示的立体高度图),

上图为零件导入板子里面的3D截面图,但是现在我们背面紫色部分的高度应该为= 原来所建立(place_bound_bottom)高度-PCB thickness 。是cadence软件不能在一个零件里面建立正背面的高度但是忽略了PCB高度吗?请问比较好的改善方法吗?

楼主:
希望高手来回答讨论下,这是cadence的BUG吗。

楼主:
没人看啊 。

网友:
PCB厚度是在层叠结构里设置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