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Winter 09中如何在一个工程画两个相对应PCB

楼主(2012-08-29):
我的问题就是如果工程中存在几个原理图,而每个原理图想单独对应一个PCB,怎样指定?选择更新PCB时,会将所有的原理图都更新到一个PCB中去,怎样只将指定的一个原理图导入到PCB中?谢谢。
不知说的够 不够清楚 ?

网友:
何不新建几个子工程...将每张原理图与其对应的PCB分别添加到一个子工程里面....

楼主:
这个方法,我想过;

想知道现在这个能怎么解决?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我想过;

想知道现在这个能怎么解决?

因为你是每张原理图分别对应一个PCB..你可以新建几个project...有几张原理图就新建几个project..然后在project下面添加一张原理图然后在新建一个PCB文件...这样你导入的话都是该原理图导入相应的PCB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是每张原理图分别对应一个PCB..你可以新建几个project...有几张原理图就新建几个project..然后在pr ...

你的意思我明白:

我现在想知道如果是我说 的那种情况,该如何去解决:
就像图中的一样,

网友:
一个project下面好几个PCB好几张原理图都要分别一一对应...这个真没试过...好像原理图里面导入都是默认的project下面的所有原理图导入到一个PCB里面的...

网友:
你可以这样...我刚刚试了下...可以的...你可以将其中一张原理图与其对应的PCB进行一下Show Differences...这样以后就是你想要的效果了...

楼主:
知怎么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