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怎样像PADS那样原理图和PCB图同步

楼主(2012-08-29):
各位高手,altium怎样像pads那样原理图和PCB图同步 ,就是也原理图里选择元件、网络后PCB也可同步,反之也一样,好像只有原理图同步到PCB图那功能

网友A:
PCB里面选择一个器件也能同步到原理图里面选中的...前提是都在同一个project下面...
然后点击图中的Cross Probe to Documents选项....出现十字光标...然后在PCB上面点击你想查看的器件....会自动切换到该器件的那张原理图...并在原理图中将你选中的器件高亮....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里面选择一个器件也能同步到原理图里面选中的...前提是都在同一个project下面...
然后点击图中的Cross  ...

谢谢你啊

网友:
快捷键
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