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GERBER的问题。。急!

楼主(2012-08-29):
板子有埋孔 和盲孔,出GERBER的自动钻孔层时,怎么把这些孔层区分分别出出来,急!!!求高手

楼主:
没有人吗?。。求高手。

网友:
setup---drill pairs这要设置下

网友:
这个很简单,但是说起来很麻烦的

网友:
你的板子是几层的,还有就是通孔出一次NCdrill,有几种盲孔出几次NC Drill,有几种埋孔出几次NC Drill,但是在NCDrill命名的时候要能分清楚,不仅要自己看明白,更要让别人看明白,最后把所有的NCDrill都出了,问题就解决了

楼主:
解决了,谢谢各位大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