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画的一块CC1110板子,大家帮忙看看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2-08-29):
再问下那个50欧特征阻抗射频走线宽度怎么确定啊?第一次搞这种射频板,很多不懂啊

148.04 KB, 阅读权限: 20, 下载次数: 100, 下载积分: 威望 -5

网友A:
看了下...总体来说很不错...还有几个小问题注意下就好了...
建议你将电容和电阻的封装形状区分下..不然手工焊接的时候小板子还好...大一点的板子容易焊接错误...
丝印摆放好了以后记得检查一次...L1和C5的丝印位置放反了...如果电容和电阻电感磁珠这类封装外形不一样做出来了手工焊接还能找出来错误...照你这样的加工出来这里肯定会焊错...呵呵
Y1晶振走线尽量短一点...能走成类差分模式最佳....
看到你有些过孔进行了塞油处理  有些又没有...
关于阻抗控制那一块具体的你可以加工的时候让制板厂帮你计算...具体也是根据你的板厚参考bottom层然后来改变线宽来达到阻抗控制...建议一点...做阻抗的那条信号线不要进行泪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总体来说很不错...还有几个小问题注意下就好了...
建议你将电容和电阻的封装形状区分下..不然手工 ...

非常谢谢,检查的好仔细,我再好好改改

网友:
射频走线太细了,应该不是50欧姆

网友:
退耦电容离得太远,而且退耦电容的地离芯片的地的回路很长,这样的退耦效果很差。应该把退耦电容放在芯片的反面,把芯片的地过孔去掉,留一个最大的过孔就可以了。
建议把3.3v进来的电容改为10uF(原来2.2uF)
Y2(32.768khz)完全可以竖着放,离IC近点,而且不要过孔。
正确的放置元器件的顺序是,1,晶振;2,退耦电容。

网友(2012-12-17):
两排排插可以改成双排插吗?利于生产。

网友(2013-12-30):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总体来说很不错...还有几个小问题注意下就好了...
建议你将电容和电阻的封装形状区分下..不然手 ...

大神问一个小问题, 在布线的时候,那个天线座与最后一个电容的距离是多少、线宽就是55mil么,才能阻抗匹配50欧的天线?还有什么叫做类差分模式啊,希望指点一下。还有,泪滴在EMC等电路上需要么,楼主泪滴了不太懂,是不是线宽就不需要泪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总体来说很不错...还有几个小问题注意下就好了...
建议你将电容和电阻的封装形状区分下..不然手 ...

多提些意见,还不够

网友(2014-03-22):
.总体来说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