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分下下电路

楼主(2012-08-29):
各位高手,请问这电路如何分析,特别是三极管那里看不懂,谢谢

网友:
哥也迫切想知道

网友A:
就是控制个三极管的导通和截止啊,导通输出低电平,反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控制个三极管的导通和截止啊,导通输出低电平,反之。。。

三极管导通是知道,但能否解释图片中英文的正真意思,不是翻译的问题,而是看不懂说明的意思,谢谢

网友B:
应该是Vout端输出电压低于9V时,三极管会处于截止状态,DC-dec为高表示输入12VDC无效;高于9V则导通,DC-dec为低,12V输入有效   拙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Vout端输出电压低于9V时,三极管会处于截止状态,DC-dec为高表示输入12VDC无效;高于9V则导通,DC-de ...

是VIN不是VOUT

网友:
也就是一欠压保护!

网友:
也许是一个掉电检测,如果注释没错的话,Vin 低于9v ,VDC 随之降低,不能使三极管处于一个导通的状态,这一变化被 CPU 检测到,然后做一些事情,比如保存必要的数据,复位之类的,一样拙见~~

网友:
刚看了下ZEN230的资料,好像是一个保护器件,包含一个自恢复保险丝和齐纳二极管(网上资料不多, 不确定),所以可以认为输入和输出电压是一样的,当输入电压为9V时,三极管基极电压0.56V左右,低于导通电压了,三极管关断,DC_DET在控制器端应该有个上拉电阻的吧

网友:
如果没有集电极电源这个晶体管还能工作?这电路也太厉害了吧

网友:
那个ESD5B5V2是个什么器件?这里是怎么工作?

网友:
应该是个欠压保护电路,但是电路图不完整,就看不出这个电路为什么要这么设计了。

网友:
检测24V电源是否引入系统,上拉电阻应该在MCU那一端。

网友:
电源插入检测电路,
高于9V,DC-DET 为低,认为有电源接入,
低于9V(包括没有电源接入),DC-DET 为高,为无电源接入。
U8是保护用的器件。

保护器件可以用电压比较器代替,

网友:
电源检测电路

网友:
顶15楼,只是个插电检测电路,还是平板上的。楼主做平板的吗?好像还是RK的

网友:
电压检测电路,MCU那端应该还有个上拉电阻,电压低于9V的时候,MCU检测到DC_DET为高,反之为低

网友:
三极管是OC应用,在驱动的同时也起电平隔离的作用!!!

网友:
Q1的B极有分压,如果VIN是9V,B极只会有0.56的电压,无法让Q1 work,C极电压就不会拉low,图片上文字的意思就是DC低于9v,无法侦到电源插入。

网友(2012-09-29):
    就是一个电源检测电路,DE-DET信号后面应该还接了上拉的。

网友:
    据本人所了解,最确切的说,这是瑞芯微RK2918平板电脑的原理图里面的电源检测电路,当输入电压低于9V时,MCU不能检测到DC的插入。

网友:
    电路好像不全的,此电路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