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否外部命令调用allegro内部命令?

楼主(2012-08-30):
我想用外部调用allegro内部命令,请问有没有好的方法?

网友:
如何叫外部调用,不开allegro?  想要调用什么命令?

楼主:
例如:把16.2版本降到16.0
或者是导出dxf

网友:
导出dxf参考Cadence help "a2dxf batch command"
162降160就不知道
是否可以不开allegro就调用要视乎它外部有没有独立的exe来处理,如果有的话就可以尝试直接batch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