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平时都用哪种方法换pin呢?allegro15.5,请帮帮小弟,谢谢

楼主(2012-08-30):
最近遇到换pin的,可是本人不才,刚学习allegro,想请教下大家平时都用哪种方法换pin呢?allegro15.5,请帮帮小弟,谢谢

网友A:
pin 是不能亂換的.
如果要做 Pin swap 作業有兩個路子.
1. 由線路圖的零件著手 , 要用 PCB Editor 轉出 Netlist 操作.
2. 由PCB 下手的話則是要對需要做 Pin swap 的零件的 Device file 進行邊修 , 把 pin group 資料給加進去後也可已有這個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n 是不能亂換的.
如果要做 Pin swap 作業有兩個路子.
1. 由線路圖的零件著手 , 要用 PCB Editor 轉出 N ...

谢谢你,我将要换的pin,在原理图中实现 的,在原理图中规定了哪些可以换,哪些不能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