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求助:DC-shorted Net Errors

楼主(2012-08-30):
allegro中的pcb文件通过ansoftLinks导入到siwave中以后,不能通过Tools-Validation Check ,其中的DC-shorted Net Errors报错还不能自动修护。求助。这是什么问题,是不是我的PCB文件没有处理好。在ALLegro中的文件要经过怎么处理呢?

网友A:
可能是两个不同的net连接了,也并不一定是allegro里出的问题,可能是在文件导入转化时出的问题,在information/errors/warning的那一栏会有详细说明问题在哪个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两个不同的net连接了,也并不一定是allegro里出的问题,可能是在文件导入转化时出的问题,在informat ...

Allegro里面文件没有报这个错误。我换另外一个板子导入以后就没有问题。我还想请问一下这类似的问题在SIwave里面能修复吗?我按提示能找到报错的地方。一般指的是过孔,但我不知道要怎么修改。才学习SIwave,所以没有什么概念。

网友A:
可以的,找到地方一般都可以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找到地方一般都可以修复

还要好好琢磨。。。功夫太浅。。。

网友(2012-10-23):
    在SIWAVE中修改过的PCB文件,能在导到PCB设计文件吗?

网友:
    今天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先选中这些网络,选择编辑 ~网络~ ~纠正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