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ces中变量的设置

楼主(2012-08-30):
如图。这个ces中变量的设置是做什么用的啊。貌似07的规则设置中也不需要设置变量再应用啊。一直很困扰。

网友:
顶一下,期待高手回复!

网友:
通常在CES中运用某些公式时,需要的变量可以在这里预先定义。

楼主:
好像貌似不用定义,设置公式直接定义变量时,它就会在这个列表里自动列出,即使之前没有定义。07是这样,没试过05

网友A:
如果直接在CES的表格中引用那些单元格作为变量,也会出现在这里,也可以自己添加,两不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直接在CES的表格中引用那些单元格作为变量,也会出现在这里,也可以自己添加,两不误。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