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EE7.9.3与PADS2007如何同时安装在一个电脑

楼主(2012-08-30):
  最近要用mentor做板,但是装了N次都没有成功。(我电脑里有装pads2007,要是把PADS卸载掉就可以了)

网友:
和pads无关,记得用efa11.4最新的破解,不要替换任何的mgls.dll文件,得到licens后添加到mgls_licens_file环境变量中

楼主: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行啊。我就是按你的说的操作的。现在情况是没有PADS的情况下就可以。有PADS MENTOR就打不开。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行啊。我就是按你的说的操作的。现在情况是没有PADS的情况下就可以。有PADS MENTOR就打 ...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行啊。我就是按你的说的操作的。现在情况是没有PADS的情况下就可以。有PADS MENTOR就打不开。

网友A:
可以的。我的电脑有三个mentor版本和三个pads版本,都能共存。

license都用同一个,用最高版本的那个。

网友(2012-11-17):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我的电脑有三个mentor版本和三个pads版本,都能共存。

license都用同一个,用最高版本的那个。

斑竹,把TA写出来分享给童鞋!装多个mentor版本,怎样装?

网友B(2013-05-13):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我的电脑有三个mentor版本和三个pads版本,都能共存。

license都用同一个,用最高版本的那个。

    Jimmy大侠,你的是同时都能用
    还是要用SDD configurator切换?

网友(点评):
EE和pads要用SDD configurator切换

网友:
    本论坛 有mentor和pads 都能共存的教程 好好找找  我现在装有 PADS2007 .PADS9.5   .7.9.5EE

网友:
    看看这个

    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Jimmy大侠,你的是同时都能用
还是要用SDD configurator切换?

    多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