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片 花焊盘显示问题

楼主(2012-08-30):
         请问各位大侠:在AD中,如何使负片的花焊盘如图1显示成图2那样的?是在哪里设置还是要自己制作?

网友A:
可参照以下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参照以下设置

谢谢!

网友B(2012-11-06):
引用 网友A:
可参照以下设置

你好,请教你一个问题,在内电层中,通孔焊盘与内电层不连接的时候周围应该是一圈黑色,但是我电脑显示的确是一圈与内电层一样的颜色,把我的文件放大别人电脑上,显示又恢复正常了,怎么解决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教你一个问题,在内电层中,通孔焊盘与内电层不连接的时候周围应该是一圈黑色,但是我电脑显示的 ...

在ctrl+d对话框的最后一个选项卡。有两个选项可以切换两种显示模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在ctrl+d对话框的最后一个选项卡。有两个选项可以切换两种显示模式

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解

哪个选项用来切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参照以下设置

这些个距离是不是得自己设置,得套在焊盘的外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