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ansoftdesigner中的FFE

楼主(2012-08-30):
FFE(Feed Forward Equalization均衡器(简称FFE)是一种常见的模拟均衡器,在ansoft designer中的TX有FFE的设置,我的疑问是TX一般不是用加重的的方式吗,而像FFE,DFE,CTLE等这些均衡技术不都是用在RX芯片中吗,为什么这里TX有FFE设置选项?

网友:
FFE是可以用在TX端的,或者可以叫TX端的均衡器,但是这种滤波器对于信号表现出来的效果是加重效果,所以TX端一般都称为加重方式了,只是个叫法。RX端的均衡器一般为CTLE与D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