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大,新手请教!

楼主(2012-08-30):
各位大侠,小弟现在要做个MINI-PCI卡,首次接触这个。想问下有什么注意的,而且急求MINI PCI的封装!!!小弟不胜感激

楼主:
希望有人回复,谢谢

楼主:
么人知道吗

网友A:
MINI PCI的封装有规格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NI PCI的封装有规格书吗?

我手上一点资料都没有

网友B:
注意点:布局尽量靠近CPU:
              1、时钟信号控制在2500mil左右。
        2、其它信号信长度小于1500mil
              3、布局时注意PCI金手指与CPU的距离

网友C:
尺寸见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尺寸见附件

大哥 你这样好像是MINI PCI E的哦

网友A:
不要见人就叫大哥,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见人就叫大哥,大哥。

请问您给与问题相关的答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点:布局尽量靠近CPU:
              1、时钟信号控制在2500mil左右。
        2、其它信号信长度小于 ...

大侠 请问你有MINI PCI 的封装尺寸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您给与问题相关的答案吗

不好意思我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帮不到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侠 请问你有MINI PCI 的封装尺寸吗

我使用的是这个封装的,不知是否适合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使用的是这个封装的,不知是否适合你。

你这个封装是卡座的,我现在是要做金手指的。不过我已经搞定呢,多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