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层板,走线顺序

楼主(2012-08-30):
    如题:多层板,一般是按什么顺序走线呢,先电源还是……

网友(点评):
先电源布局,后高速先布局,再弱信号保护布局, 就可以开始走线了

网友:
    我是喜欢从哪开始就在哪开始!

网友:
    这难道是萌妹子来了额?

网友:
    先难后易,先密后疏,先复杂后简单。

网友:
    电源->电源,地平面的初步划分->核心系统的布线->外围的接口电路模块->电源,地平面的优化

网友A:
    高速敏感信号----时钟---复位---一般信号---电源----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速敏感信号----时钟---复位---一般信号---电源----地

    学习了 ~~~~~~~~~~

网友B:
    先地后电源,接着就是关键信号

网友(点评):
有点特别啊

网友(2013-06-14):
引用 网友B:
先地后电源,接着就是关键信号

是真的吗?这个又学到了。。。。。是先处理好电源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速敏感信号----时钟---复位---一般信号---电源----地

自己的感觉他的走线顺序比较好,我喜欢这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速敏感信号----时钟---复位---一般信号---电源----地

很经典的走线顺序

网友:
    从一边到另一边   一次性扫荡   片甲不留(适合较小的,密度高的板子):hug:

网友:
    最近坛子上不了 什么情况呢?

网友:
    学习了,顺便赚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