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惯了用Altium Designer 的颜色,看着PADS的颜色一点都不舒服。怎么改成和AD一样呢?

楼主(2012-08-30):
   习惯了用altium Designer 的颜色,看着pads的颜色一点都不舒服。怎么改成和AD一样呢?
最好是有一个颜色的模板文件直接可以导入到 PADS里。以后每次不用调颜色了,像AD那样!

网友:
期待楼主早日解决,让我多开开眼界

网友:
1.在display color setup中设置好想要的颜色。
2.还是这个窗口,点save,将设置好的颜色保存,随便起个名。
3.每次开新的pcb图,按alt+s,在菜单最下一行有你保存过的颜色设置,载入即可。也可保存多个,选择使用。
这样你在本机上就不用再改颜色了。

设置好颜色,选择File-->Export-->输出asc类型,点保存--->output窗口中只勾选Miscellaneous项,点ok。——保存出的就是颜色规则,可以传到异地使用。

还可以将设定好颜色的pcb文件,设定为PADS的启动文件,这样所有操作都省掉了。

楼主:
非常感谢。。。。你那有没有设置好的Altium Designer的颜色配置文件呢? 有的话传一份上来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