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开关电源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2-08-30):
有谁可以解释一下开关电源的工作原理,灰常感谢!

网友:
个人理解,用其他方案做过,没用这芯片做过,所以可能不正确,大致说下:芯片通过控制MOS管开关来是变压器原边产生交变电流,变压器右侧上面的主副边感应出电流用来输出,而下面的TL341用来放大输出电压的波动,通过光耦来给芯片提供电压反馈(不止为何要加P1、P2,我觉得应该是一直要保持导通的)。变压器右侧下面的副边用来给芯片供电的

网友A:
   做为一个萌妹子的支持者,我就先出来献丑,抛砖引玉一下。如图这也是一个DC-DC开关电源。当电源芯片内部的MOS管导通时,通过L48和C45进行能量转化然后经过R60和R61的反馈分压关系得到想要的电压。MOS截止时,由于开关速率较快而导致L48产生感应电动势,二极管D1就有一个续流作用。经过给C45充电和滤波再到小电容滤波使得输出电压稳定。整个过程都是通过LC滤波使得其脉冲波形变成平滑稳定的电压输出。R60和R61起到控制输入电压大小的作用。这是我一点点个人见解,也希望有大师们来说明哈。PCB画法,输入输出端电源的电容排列顺序也是先大后小(像Jimmy老师经常说的那样)。

网友:
这个图文并茂,对你有用,想学看电路的也可以下载

复件 RCC开关电源评估版1.rar

网友(点评):
直落腰包,一文不花。谢谢。

网友B(2012-10-23):
引用 网友A:
做为一个萌妹子的支持者,我就先出来献丑,抛砖引玉一下。如图这也是一个DC-DC开关电源。当电源芯片内部 ...

你好 请教下哦
其中有点不明白的是 ,此处的肖特基二极管是续流的作用,不是应该和电感并联吗,此处这样方向接地,是怎么起到续流的作用哦,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 请教下哦
其中有点不明白的是 ,此处的肖特基二极管是续流的作用,不是应该和电感并联吗,此处这样 ...

我也有这样的疑问,是不是图画错了

网友C:
二极管方向没错,在电源芯片输出关断期间,输出能量来自电感,二极管必须是这个方向,才能和电感形成一个闭合的电流回路(包括地平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二极管方向没错,在电源芯片输出关断期间,输出能量来自电感,二极管必须是这个方向,才能和电感形成一个闭 ...

既然二极管和电感构成的是闭合的路径,请教一下,此处闭合电路的电流是什么样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