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快捷键能不能导出来???

楼主(2012-08-30):
pads设好的快捷键有没有办法导出来,这样我换电脑时就不用再一个个地设快捷键了。

网友A:
PADS2007及以上版本设置的快捷键和工具栏是放在注册表中的哦
要重装系统的时候记得备份一下注册表中的键值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entor Graphics\PADS2007\PADS Layout\Workspaces\ENU]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DS2007及以上版本设置的快捷键和工具栏是放在注册表中的哦
要重装系统的时候记得备份一下注册表中的键值 ...

非常感谢!!,改天试一下。

网友:
怪不得找了半天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DS2007及以上版本设置的快捷键和工具栏是放在注册表中的哦
要重装系统的时候记得备份一下注册表中的键值 ...

我想再问一下,我能不能把2007的快捷键改成9.4的.我不知怎么去替换注册表.导出后再导入路径好像不能改?我就想导入时导到9.4的注册表里面.

楼主:
怎么改注册表路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