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铺铜的问题

楼主(2012-08-30):
pads铺铜的时候出现这个对话框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线宽太大,改小一点
用W命令

网友A:
右键  width  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键  width  也可以

我在铺铜的时候才出现这个对话框,铺铜我已经用到4mil的线了,其他的层都能正常铺铜,只有TOP层出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宽太大,改小一点
用W命令

哇塞,大叔你好颓废的头

网友:
改小一点

网友:
我表示可乐是多大啊?能叫大叔么

楼主:
有一个解决方案是 ,将PCB文件导出ASC,然后用记事本打开,将里面的中文字删掉。但是这个方法不是都是适用的  。我试过几种这种情况,有些可以了,有些里面是没有中文字的。
  期待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