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各位看看能否打开我上传的S1770W.SCH文件?感谢了!

楼主(2012-08-30):
我在学习修理长城GW1770显示器,

咨询厂家要原理图,工程师给我发来了一个压缩包,解压后,有一个S1770W.sch文件,我估计这个就是GW1770的原理图,我上网搜关键字"sch文件用什么打开", 看到有说"protel99"软件打开,

我下载了"Protel99"软件,"Protel DXP"软件,"Protel2006"软件,都无法打开S1770W.sch文件,
我现在不知道是不是我从网上下载的这些软件是盗版的原因,或是我没有找到能打开S1770W.sch文件的软件,导致无法打开这个S1770W.sch文件,还是因为这个S1770W.sch文件根本有错误,导致我没法打开,

可以请各位帮忙看一下,你们能否打开这个文件,如果你们能打开这个文件,麻烦告诉我,这个文件如果打开,可以的话,帮忙截图让我看一下过程,

非常感谢!

楼主:
我想把这个文件转换为PDF文件,再打印出来,让我方便看原理图修显示器,

请问可以吗

网友A:
1  sch是原理图的缩写,用protel dxp软件可以打开;
2  工程师给你的原理图(S1770W.sch)是空的,没有任何东西,我传一张自己画的截图;
3   图纸可以转PDF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  sch是原理图的缩写,用protel dxp软件可以打开;
    2  工程师给你的原理图(S1770W.sch)是空的,没有任何 ...

不要误导人家。里面的原理图SCH文件是使用P-CAD的软件画的,版本很低(15年前产品),是PCAD8.5。你可以使用PROTEL99或者 DXP 导入(import)的方式打开!如果不行,只能下载PCAD8.5打开了,现在谁还用这么老版本的软件啊!或者使用PCAD2001打开,再使用prote打开PCAD2001的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误导人家。里面的原理图SCH文件是使用P-CAD的软件画的,版本很低(15年前产品),是PCAD8.5。你可以 ...

    非常感谢你的回贴指点!

    这个问题我花了很长时间都没有能解决,请问你是打开了这个文件吗?看到了电路图吗?

你是用什么软件打开的呢?

    你所说的P-CAD的软件,PCAD8.5   或  PCAD2001

你所说的,“再使用prote打开PCAD2001的格式”,此处的prote软件是什么版本的?

    在哪有下载的呢?有没有破解版,我试了一些,感觉有的P-CAD软件可能是因为我没有序列号,或别的原因,没有安装成功,

    有没有安装时是全中文提示的P-CAD软件?我的英文不好,在安装过程遇到一些英文提示,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有没有在安装过程中   讲解如何选择的?    有什么关键字可以方便我,让我在安装时知道如何操作的?

网友C:
    我用记事本打开了SCH文件。里边描述的确是P-CAD格式的。用ALTIUM DESIGNER8.3 IMPORT不进~
    没有装PCAD.
    楼下继续~~~~

网友B:
    这是很低版本的PCAD格式,是DOS版本的。PCAD和ORCAD一样,在DOS时代很乱,没有兼容性,所以你必须使用PCAD8.5才能打开,输出PDIF(PCAD的ASC格式),才可能其他软件打开,使用其他工具,例如UEDIT打开你的文件,开头有:
    Copyright (C) 1983,1994 P-CAD/ALTIUM  -------》判断是PCAD格式

    PC-CAPS  Database file version : 2.09-----------》判断是8.5版本
    我 没有这么古老软件,无法帮你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记事本打开了SCH文件。里边描述的确是P-CAD格式的。用ALTIUM DESIGNER8.3 IMPORT不进~
没有装PCAD.
楼 ...

    非常感谢你的回贴指点!

对网友的无私帮助,深表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很低版本的PCAD格式,是DOS版本的。PCAD和ORCAD一样,在DOS时代很乱,没有兼容性,所以你必须使用PCAD8 ...

    非常感谢你的回贴指点!

    你的回复写的很详细,对我的帮助很大,网上太多的好人,对我的帮助很大,

我在湖北省武汉市,我看了你的资料,你是广东 深圳人吧,

    有机会来武汉玩,我当向导,

    谢谢你!

网友B:
    我已经帮你转好了,请仔细查看,因为不同软件缘故,可能与原处有差别,所以只能参考。
这是ORCAD7.1格式,你可以使用PROTEL99SE, DXP 或以上版本, 或者ORCAD 7.1以上版本,或者带有导入ORCAD功能版本的POERLOGIC等都可以打开,,,,

    原理图

网友:
    我找不到文件

网友B:
    这是PDF打印文件,提供给你,不需要EDA软件的时候参考。

    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帮你转好了,请仔细查看,因为不同软件缘故,可能与原处有差别,所以只能参考。
    这是ORCAD7.1格式, ...

非常感谢你!

    网上好多真诚的朋友!能认识你,是我的福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PDF打印文件,提供给你,不需要EDA软件的时候参考。

我在武汉市江夏区白云洞,

    有机会你来白云洞玩,我们这里夏天很凉快的!避暑山洞!

很高兴认识你这个朋友!真的很感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