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敷铜后地过孔有飞线

楼主(2012-08-30):
  pads在敷铜完后地过孔还是有飞线,看有些PCB板子是把地过孔用线连起来,而像手机那样很多地过孔怎么办呢?又不能隐藏不然怕出现错误,请问各位告诉办,谢谢

网友:
只要是电气检查没问题,飞线可以隐藏嘛,设置黑色

网友:
你先用线把网络连一下再覆铜就没飞线了,这就是所谓的PADS

网友:
先敷铜,再放via。

飞线不要显示。

检查连通性,通过就OK了。

网友:
    对,只要电气规则检查没问题可以隐藏

网友:
    同样楼上

网友:
再PADS layout中有,但用PADS Router打开后,再保存一下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