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candence15.5.1 安装方法

楼主(2012-08-30):
原始安装文件如图片所示的

本人使用的是WIN7   64位系统    安装过程中曾出现过DBNMPNTW.DLL 禁止访问的提示    忽略过了    安装最后提示注册选择了“否”   重启开启软件时 系统提示  NO  product lisence  found error    ,请问这是不是没有破解的原因?

哪位会安装的麻烦支招一下  感谢!

网友(2012-10-30):
    能否共享一下,謝謝!

网友:
WINXP下安装:

1:先装SetUp licensing
    2:安装products. 选择4个安装(我一般是这样根据个人的爱好):Px3710 VT2200 SPT6U VT2300
    3:设置用户变量: cds_lic_file =  E:\cadence\Allegro15.5.Crack.lic(我的Lic位置)

网友:
    請將你的安裝文件發出來共享一下,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