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导出PCB设计中的板框文件为DXF?

楼主(2012-08-31):
如题!谢谢!板子是protel99se画的。现在想导出它的板框图为DXF,以便其它软件使用,用protel本身导出的,没有层选出择,导不进其它软件。

网友A:
用AUTOCAD打开导出的DXF文件。把里边除板框以外的层、物件全部删除,再导~~~

网友:
或者在AUTOCAD中把板框拷出,新建一个DWG文件,贴上,再另存DXF2000格式~再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AUTOCAD打开导出的DXF文件。把里边除板框以外的层、物件全部删除,再导~~~

谢谢,请问删除后只留板框就可以导入了吗? 我现在是有全部导出,但在导入allegro里时说没有层(选不了层就导不入)如果能导入我在allegro里删也可以啊

网友A:
DXF文件太大了,导入PCB中会出现些奇怪的问题。例如,有些比较复杂的样条曲线,打成基本矢量图形后,导入PADS低版本或AD的低版本,就会出错。这是因为样条曲线变成基本矢量图形后,文件变太大了。所以建议给DXF廋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DXF文件太大了,导入PCB中会出现些奇怪的问题。例如,有些比较复杂的样条曲线,打成基本矢量图形后,导入PA ...

唉,还是自己量,慢慢画了....

网友B:
你问的是从PCB 导DXF吧?  楼上回答的怎么都是DXF导到PCB呢
在AD中直接另存为就行   文件类型选择如下图 即可吧你想要的转换成dxf   再用autocad编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问的是从PCB 导DXF吧?  楼上回答的怎么都是DXF导到PCB呢
在AD中直接另存为就行   文件类型选择如下图 即 ...

谢谢, 我正是想这样, 只是是导入别的PCB软件,而不是CAD,但我试了,还是不行, 导入别的软件时一个层都没得选,所以导不入

网友C:
为什么不这样做?

在protel 里面选择板框层,复制到一个新PCB里面,然后导出为DXF  ,多“干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这样做?

在protel 里面选择板框层,复制到一个新PCB里面,然后导出为DXF  ,多“干净”啊

烦请你帮导一下,我对protel实在不熟,不知道如何只选中板框,还有用板框层搞成的固定孔

网友D:
嘿,看起来不是很复杂我就导了,你参考一下吧,貌似有两个板框重叠在一起。。。自己删去那个不用的。。。线宽改大一点倒是看不出来,但始终不是很规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嘿,看起来不是很复杂我就导了,你参考一下吧,貌似有两个板框重叠在一起。。。自己删去那个不用的。。。线 ...

好,非常感谢, 我下载下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