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的焊盘阻焊层常显问题,求救,影响工作效率了!!!

楼主(2012-08-31):
我用的altium designer9.4,在布线时,走线经过焊盘,走线会把焊盘的外围阻焊层遮住,不管你怎么按END刷新也是没用的,这个不是99SE,上图是显示效果。
我的笔记本上AD9有这个问题,我工作电脑上没这个问题,用的是一个安装包安装的,下图是正常的,不管在顶层还是底层看都可以看到红色阻焊层。我的问题就是,我笔记本上的AD9,不管是从顶层看还是底层看下图的红色阻焊层都会被走线遮住,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谢谢!另外这不是按END刷新的问题,这个不是99se,我也用AD和99一两年了,求了解的大牛解答!另外这个问题在99se上也有类似问题,有些99SE焊盘阻焊层常显,有些99SE焊盘阻焊层会被走线遮盖,刷新也没用,只遮盖住阻焊层!求解答!!!已经影响到工作效率了,跪求解答~~~

网友(点评):
L, 关闭你不需要看见的层,OK 回去布线!

网友:
你的图片看不到...不过我大致明白你的意思了...你说的这个貌似只是个显示的问题吧...实际上貌似对加工没有任何影响....我一般布局布线都不开阻焊层的....

网友:
无图无真相啊,贴图看效果啊。我同意上楼的说法,一般阻焊层对布局布线应该没有影响的才对

网友:
走线时将阻焊层,paste mask层都可以关掉。

网友:
一个小老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