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这两个地方是什么用途啊

楼主(2012-08-31):
如图,07.9.1中灌铜参数的设置中,有两个选项。这两个是干什么用的啊。

网友:
这个……如果你英文够用,右下角就有帮助按钮,有明确解释;如果英文不够用,建议查几个关键字,比如orthogonal之类的,呵呵。

楼主:
右下角的帮助文档打不开,软件没有装好

网友A:
1. 如果内层的焊盘的原点超出覆铜边界则不连片;

2. 限定为矩形覆铜。

网友B:
楼上高手啊!建议LZ选上不明白的选项然后看看有什么变化再结合选项的英文就能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高手啊!建议LZ选上不明白的选项然后看看有什么变化再结合选项的英文就能明白了。

湘岳说的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如果内层的焊盘的原点超出覆铜边界则不连片;

2. 限定为矩形覆铜。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