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allegro中的元件对应的是原理图的哪一个?

楼主(2012-08-31):
如题
还有,我在allegro中用show element查看到的refdes怎么和原理图对不起来,比如我在allegro中查到的是J3,但在原理图中的J3对应的不是这个元件
求指教

网友:
第一:检查是不是原理图导入错误

网友A:
需要考虑的问题有两点,第一原理图是否匹配,第二,如果满足第一,那要看你有没有在allegro中重新排序过,而没有回注到原理图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考虑的问题有两点,第一原理图是否匹配,第二,如果满足第一,那要看你有没有在allegro中重新排序过,而 ...

怎么把标号回注到原理图中去?
如果回注了是不是就可以根据什么J1、u1找了?

网友:
    原理图重新编号,导网表,重新导入PCB不就行了。。关建相互通信选上。。就行了。。不行你找找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