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5 export PDF时,字符间距不一

楼主(2012-08-31):
   如图,用16.5导出PDF时,导出的字符间距不一样,可是我PCB里是同一字号。
  请知道的人帮解决下哈

楼主:
目前发现大概原因:
       rotation:  0.000  degrees   的字符都正常
       rotation:  90.000  degrees   的字符不正常

楼主:
引用 楼主:
目前发现大概原因:
       rotation:  0.000  degrees   的字符都正常
       rotation:  90.000  degre ...

我把 rotation: 90.000  degrees   的丝印调成 rotation:  0.000  degrees   后,
导出的丝印正常了,可是不符合元件方向了。
    希望知道这方面的解决下。谢谢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原因,帮忙解答下了?

网友A:
那不是大小不一样,是字符间距不一样,表达有这么困难? 我的也一样是16.5, 是你PDF字体设置的问题,跟allegro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是大小不一样,是字符间距不一样,表达有这么困难? 我的也一样是16.5, 是你PDF字体设置的问题,跟allegro无 ...

字符间距是不一样的,你可以看下我的截图。
    只是旋转角度不一样,所以会间距不一,我也验证了。

    不知道你的旋转角度是不是一致的,如果一致,你更改下再export后看下会不会不一致。

网友:
引用 楼主:
字符间距是一样的,你可以看下我的截图。
只是旋转角度不一样,所以会大小不一,我也验证了。

不知道是你的眼球变形还是我的眼球变形了,只能让大伙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是大小不一样,是字符间距不一样,表达有这么困难? 我的也一样是16.5, 是你PDF字体设置的问题,跟allegro无 ...

好吧  我表达错误了,  谢谢
        请问你知道怎么修改嘛?  我设置的字体都是同一字号,只是旋转角度不同,
导出来的间距就不一样了,请指点

楼主(2012-10-09):
    有哪位高手知道的,帮解疑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