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怎么做参数分析啊?按书上步骤做的,结果不一样

楼主(2012-08-31):
在学国防工业出版社的《基于orcad10.5电子电路分析与设计》,第4.7节参数分析
按照书上的电路画了原理图

仿真设置也跟书上一样

运行后,提示的Available Selection对话框也是对的

但最后结果却不一样,我运行后只有一根曲线

而书上是一组曲线
是我哪里操作有误吗?请大侠指教

楼主:
呃...书上仿出来的是这样的结果

发一下工程文件,哪位大侠帮我仿一下,看看怎么才能出书上的结果啊,多谢啦

网友A:
我用 ORCAD 16.5 的 PSPICE 看起來正常啊! 你的文件都沒有修改,結果請看圖片。

楼主:
我用的老版本9.2,郁闷啊,怎么都出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 ORCAD 16.5 的 PSPICE 看起來正常啊! 你的文件都沒有修改,結果請看圖片。

听老大的,装了16.5,果然出来了,欧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热心,我也弄出来了,估计是之前的版本太低

网友C(2012-12-08):
引用 楼主:
    谢谢热心,我也弄出来了,估计是之前的版本太低

    能否贴个16.5版本的软件链接出来,下载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否贴个16.5版本的软件链接出来,下载下,谢谢

    试试看这个。https://www.eda365.com/thread-76878-1-1.html

网友:
装了个Cadence16.3版本的软件,可以仿真了!非常感谢

网友(2017-10-28):
    9.2的破解有问题。这个问题早就发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