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5安装后,切换成16.3时,出现orcad16.3不能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2-08-31):
15金币

在16.5下allegro以及orcad运行一切正常。

切换到16.3下allegro运行正常,orcad不正常,提示如下图

大家看一下谁经历过一样的问题,个人觉得不是环境变量的问题,因为16.5下的orcad和allegro都可以用。

只是16.3下的orcad不可以用,

(本人也修改过很多次环境变量,包括把CDSROOT直接换成绝对路径、提前环境变量等操作都无用)

是否是破解的lic的问题呢?

---------------------------------------------------我是分割线--------------------------------------------------

PS:分享安装心得:

我是按照破解提示一步一步来的,安装完成之后没有问题,第二天开机之后出现一个问题:

提示NO licenses found。

解决方法:【转】

大家把license.dat里面的第二行

DAEMON cdslmd C:\cadence\LicenseManager\cdslmd.exe这些,

合并成一行之后重启,问题就解决了。

这个是baidu到的,不是原创,找不到出处了,望见谅。

楼主:
我怎么发到这个板块来了?请版主帮忙移动一下。。谢谢。。

网友A:
    把环境变量 PATH和candence有关的都放到前面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环境变量 PATH和candence有关的都放到前面就可以了

谢谢热心回答,这个方法我已经试过了,上文中已有阐述。
allegro16.3可以用,只是orcad16.3不可以用,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我一直都是用改PATH环境变量的做法
    看来还是你的方法好
    收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orcad文件夹下面的.dll全考到system32就解决了!

    谢谢回答,试过了,但是还是不行。

网友:
    cadence 16.3 和PADS 不大相容
cadence 16.5 和PADS 搭配没有问题
你那个问题我以前出现过
那是因为同时灌了cadence和pads的关系
    我试过去补充那个xxx.dll  orcad就会正常了
    不过我已经忘记当时的状况是如何了

我建议你 使用cadence 16.5 和PADS 9.3 搭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