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3.0阻抗问题

楼主(2012-08-31):
我们知道USB2.0阻抗做90 OHM, 而USB3.0是兼容了USB的D+,D-.

而台湾芯片方案商demo1.2MM双面板上另外两组(12mil/5mil地10mil)跟D+,D-(9mil/5mil地10mil)控制的阻抗不一样,我算了一下,接近100OHM!为毛?

网友A:
    USB3.0在传输时不会用D+,D-,而是使用另两对差分信号进行收发~~~~~~

楼主:
    问题明白了,原来是因为走线太密集,为保证USB3.0的RX+ RX- 和TX+ TX-90ohm阻抗,牺牲了D+ D-这对就把线宽改小了

网友(2014-04-03):
引用 楼主:
    问题明白了,原来是因为走线太密集,为保证USB3.0的RX+ RX- 和TX+ TX-90ohm阻抗,牺牲了D+ D-这对就把线宽 ...

深受启发!

网友B:
    请教楼上诸位高手一个问题,我现在有一个音响小产品,双面板,上面有USB2.0接口,如果为这个USB2.0接口做阻抗板,成本有点吃不消,如果只是按普通的PCB来制作,是否能大致控制阻抗在一个可以接受的水平?如果可以,应该如何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楼上诸位高手一个问题,我现在有一个音响小产品,双面板,上面有USB2.0接口,如果为这个USB2.0接口做阻 ...

    走差分就OK了,有些双面板不做阻抗的!

网友(2015-01-28):
    标记一下,回头仔细研究一下!

网友:
    学到了一些小细节~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3.0在传输时不会用D+,D-,而是使用另两对差分信号进行收发~~~~~~

    D+ D-是为了兼容2.0的吧,如果设备支持3.0的话那就是不会用到这两根线的么?那么还是不明白为什么阻抗不满足90欧姆呢?

网友C:
    请教楼上诸位高手一个问题,我现在有一个音响小产品,双面板,上面有USB2.0接口,如果为这个USB2.0接口做阻抗板,成本有点吃不消,如果只是按普通的PCB来制作,是否能大致控制阻抗在一个可以接受的水平?如果可以,应该如何做?

双面板我用10mil/10mil走USB,背面地能铺就铺,1.6mm的板厚,完全没有问题。 阻抗不用太在意,线不要拉太长就O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楼上诸位高手一个问题,我现在有一个音响小产品,双面板,上面有USB2.0接口,如果为这个USB2.0接口做阻 ...

    共面差分阻抗

网友(2015-03-30):
USB2.0 阻抗要求90欧姆,USB3.0接口的两对SS线100欧姆,D+/D-要求90欧姆;差分线误差长度按照1/500周期所传输的距离要求的话2.0不超过45mils,3.0不超过4.7mils,严格一点的要求USB2.0不错过30mils,3.0最好不超过3mils

网友:
看到你的layout截图,两层板差分线 波导共面,最好打地过孔包地以保证阻抗不适配和差分信号的地回流!

网友(2019-09-29):
    学习了,以后做阻抗控制

网友(2019-11-05):
    所以说还是应该控制90欧姆喽?

网友D(2021-05-06):
引用 网友C:
    双面板我用10mil/10mil走USB,背面地能铺就铺,1.6mm的板厚,完全没有问题。 阻抗不用太在意,线不要拉 ...

    10mil线宽/ 10mil线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10mil线宽/ 10mil线距吗

    速率比较低的板子可以,速率高的还请用共面阻抗算一下,可以参考楼主的层叠信息。

网友:
    一般按着2.0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