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供电开关问题

楼主(2012-08-31):
实测电压R4两端电压0.7V,R3两端为1.2V  大家觉得对吗

网友:
肯定不对

网友:
R3 R4的值小一点

楼主:
在mos管和三极管都导通确实是这个电压的,亲自测的。供电一个3.3,一个10   我也觉得不对的,怎么电阻大分压却小了?

网友:
不太可能吧?楼主是不是测试有问题!!

网友:
肯定是哪里出错了 不可能电阻的的分压小的

楼主:
是错了,又换了个电路测试正常了

网友:
是你测量的问题的把

网友(2012-10-08):
此三极管工作在放大模式,不是工作在饱和模式,Ic的电流是由Ib决定的。但不可能分压会小,可能电阻值贴错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