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数字电路的PCB可用宽的地导线组成一个回路, 即构成一个地网来使用(模拟电路的地...

楼主(2012-08-31):
布线的问题:
1对数字电路的 PCB可用宽的地导线组成一个回路, 即构成一个地网来使用(模拟电路的地则不能这样使用)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数字信号上只有随时间变化的门限量化后的电压成分,相比模拟信号对干扰有较高的承受能力.模拟信号上由于存在随时间变化的连续变化的电压和电流有效成分,在设计和调试过程中,需要同时控制这两个变量,而且他们对于外部的干扰更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