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端与输出端的边线应避免相邻平行,以免产生反射干扰。必要时应加地线隔离,两...

楼主(2012-08-31):
输入端与输出端的边线应避免相邻平行,以免产生反射干扰。必要时应加地线隔离,两相邻层的布线要互相垂直,平行容易产生寄生耦合。
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为什么呢?是根据什么原理呢?哪位高手能解释一下呢?谁能分析一下呢?走线为什么不能平行?

网友:
主要的针对的是平行的传输线,如果输出信号的长度大于波长的1/20倍那么可以认定其为传输线,传输线的阻抗不匹配容易产生反射,一般需额外增加阻尼电路;如果传输线靠的很近很容易产生串扰,这个时候就要中间加地线,最好地线两边打孔,这和我们的屏蔽线的原里是一样的,原因是传输线的电流变化率比较高,主要是电场耦合,当然也有磁场耦合,加地线可以有一定的屏蔽的效果,时钟线也是这个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