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legro中能不能直接修改pad的net

楼主(2012-08-31):
请教各位大虾:allegro中能不能直接修改pad的net?我的电源芯片是用LP WIZARD画的,中间有块散热pad,我画pcb板的时候想在pad上打些地孔方便散热,但是allegro会报错,应该是net不一致的原因,但是我打开电源芯片的dra文件,发现在allegro中这块散热用的pad其实是pin类型。这个怎么处理呢?

网友A:
你在原理图中也把它也表示出来并接到地;另,在PCBEditor中是可以为PAD分配网络的,不过要先在环境选项中勾选logic_edit_enabl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原理图中也把它也表示出来并接到地;另,在PCBEditor中是可以为PAD分配网络的,不过要先在环境选项中勾 ...

谢谢,如果用第一种方法,那就得对allegro中的那块散热pad(其实是pin)进行编号,请问标号具体步骤是怎样的,关键我选中它后找不到pin numb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原理图中也把它也表示出来并接到地;另,在PCBEditor中是可以为PAD分配网络的,不过要先在环境选项中勾 ...

如果用第二种方法,是在pcb界面的时候设置环境变量还是在器件封装时设置呢?另外具体步骤是怎样的呢?谢谢。

网友A:
第一种方法方法,在原理图符号中增加一个地脚,编最后一个脚号,封装符号也同样设置

网友:
第二种方法, ,然后就可执行logic>net logic为焊盘分配网络,当然焊盘不能是MECHANICAL

一个热心的人,一个好心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种方法方法,在原理图符号中增加一个地脚,编最后一个脚号,封装符号也同样设置

呵呵,问题用第一种方法搞定,明天试下第二种方法。

网友:
不建议在pcb中随意增删网络,还是原理图中做好,导入到pcb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