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远程桌面无法打开Pads

楼主(2012-08-31):
RT,在远程登录自己电脑打开pads的时候提示没有找到Licence,但是在本地却是可以打开,请教各位大神知道这是神马原因么?可否解决?

网友A:
没碰到过,先打开,再远程看看。你用什么远程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碰到过,先打开,再远程看看。你用什么远程工具?

先打开再远程是可以用的,但是这样比较麻烦,不知道还有木有其他方法;我用的是windows自带的远程桌面连接工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打开再远程是可以用的,但是这样比较麻烦,不知道还有木有其他方法;我用的是windows自带的远程桌面连接 ...

可以用QQ或者其他远程软件,windows的东西什么都做,什么都做不完美

网友:
PADS Licence 是使用網卡MAC困在一起的,是無法使用远程軟件打開PADS的。

网友:
    楼上正解,PADS有一种,有网络就打不开的。。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热心的解答,介个问题有高人解决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