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高亮

楼主(2012-09-01):
   pads在布线过程中可不可以像AD那样当选择布线的时候自动高亮布线的网络,而其他的网络则颜色变暗,PADS的好像很不明显,也不知道在哪里调高亮,谢谢

网友A:
把optioms/ routing/Highlight Current 勾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optioms/ routing/Highlight Current 勾上

好的,谢谢,但那个高亮程度不明显,可以像AD那样调对比度吗?再次感谢

网友B:
pads router 里面有这个功能 /

第一个是不高亮
第二个是默认高亮
我一般选第三个选项 ,相信也是你要的是效果!
第四个是黑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pads router 里面有这个功能 /

谢谢,就是说PADS layout没这个功能,哎,但一般简单的板子是用PADS layout画, 谢谢你告诉我有这个功能

网友:
在颜色里面设置一下SELECTIONS选下颜色不就好了

网友(2013-07-24):
引用 网友A:
把optioms/ routing/Highlight Current 勾上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