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焊接断桥,而在PCB的封装绘制中应注意哪些才能避免?

楼主(2012-09-01):
什么是焊接断桥,而在PCB的封装绘制中应注意哪些才能避免?

网友:
表示没有听说过,也许是某公司的口语 。

字面理解:是不是作短路用的焊点,需要短路时用焊接起来 。

网友:
    也就是最后两个焊盘在焊接时容易桥接

网友:
    或者叫搭接,可以将最后几个焊盘加大点

网友A:
    是阻焊桥断裂, 原因是 两个可以焊接的焊盘之间本来应该是有绿油(阻焊)存在的,但是如果在画PCB时,将此间距管控的太小,PCB 制板厂工艺达不到,中间就没有了绿油(阻焊) 有短路危险。 一般PCB制板厂的工艺是阻焊桥不小于4MI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阻焊桥断裂, 原因是 两个可以焊接的焊盘之间本来应该是有绿油(阻焊)存在的,但是如果在画PCB时,将此间 ...

这么说就可以看另一个帖子了:

    阻焊桥 初学者需了解的一个词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46&fromuid=4169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说就可以看另一个帖子了:

    阻焊桥 初学者需了解的一个词

    谢谢。说的很详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