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用在Allegro 16.3~15.7版中phase match自动调整的skill

楼主(2012-09-01):
当差分线之间等长不匹配时可以通过它来调整!
1. 下载附件后,解压放入PCBENV目录下,在allegro.ilinit文件中添加一句
load("phase_match.il")     ;请注意是否为英文引号及空格。
2.重开ALLEGRO,执行Command>phase_match命令调用。
3.命令敞口提示:Enter selection point;意思是提醒去点击选择你需要调整长度的trace.
4.在跳出的窗口中输入差分线之间的距离(PHYSICAL_CONSTRAINT_SET  = D7.2D6.6W4.8W4.9T1,如(outlayer)7.2或者(inner layer)6.6
5.在跳出的窗口中输入需要几个tune.
6.在跳出的窗口中选择tune的起始方向,如:lefe, up trace(从左边开始,tune的方向朝上)
7.完成
注意,Tune的规格是间距<=2S (spacing) 长度>= 3w (width)

楼主:
补充说明:

网友:
没有权限的飘过

网友:
16.6有这个功能.

网友:
    15.5可用~
    非常感谢~

网友A:
    想請問一下,如果我要做2S-1  要怎麼做呢??

网友B:
    是否可以计算出较长的那根线的长度,然后自动的去delaytune短的那根,达到自动匹配的目的?

网友:
    多少分才能看啊。这么好的东西看不了。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可以计算出较长的那根线的长度,然后自动的去delaytune短的那根,达到自动匹配的目的?

    目前还不好这么做,往往会遇到多加一个tuning就会超过长度,少加一个就会短一点点。但是可以增加一个提醒使用者添加一个tuning会使线增长多少mil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請問一下,如果我要做2S-1  要怎麼做呢??

    我还没想好这个算法怎么写,很抱歉!

网友:
怎么二級都不能下載呢

网友:
    楼上有已经下到这个skill的兄弟吗?跪求发一个给我啊。我没权限,下不到
    cadence15@163.com
    谢谢啦

网友C:
    请问下这个是否在走弧线的时候可以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下这个是否在走弧线的时候可以用吗

    弧形线不可用,但是10度角度可以用。

网友:
    如果能从鼠标的选取点开始绕线就好了

网友:
    10度的要怎么設定 直接就可以繞嗎

网友:
    Off degree segment, not support. Sorry!\

网友:
引用 楼主:
    弧形线不可用,但是10度角度可以用。

    想請問 10度角要怎麼使用,輸入數值之後,沒有跳出來..

网友(2012-11-02):
    10度線 走會顯示Off degree segment, not support. Sorry!  有解決 可以讓10度線也走3w嗎

网友:
    可以直接贴上代码吗?现在论坛有太多不够权限的

网友:
能把源代码贴出来吗?下载太贵了

网友:
xian zai du kan bu dao la

网友(2013-03-20):
16.6中显示phase值为多少时为合格呢?一般情况,有时显绿色有时显红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