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3730

楼主(2012-09-01):
发个帖子,大家帮忙看看,我没太明白它的封装是什么样的?

网友A:
类似两块PCB叠加的那种。我看到过,相当于芯片上面叠一个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两块PCB叠加的那种。我看到过,相当于芯片上面叠一个芯片、

怎么焊的呢?BGA上面焊BGA?据我所知,目前国内应该没有厂家有这种工艺呀

网友:
Package-On-Package (POP)  很多啊!  就是 IC 上面再背一顆 IC , APPLE iphone 3, iphone 4, iphone 4s 手機和平板都有用,TI 的 OMAP3, OMAP4 系列都是POP的,連三星手機也有用。國內的有在生產國外品牌的大廠(上面所說的那些產品),也都有在使用。

网友B:
在SMD過程中,通常是在最後的工序上,有特殊的局部機器,會針對 POP 上面的記憶體,沾黏上固定厚度的錫膏,然後擺上放CPU上面,然後才是進到加熱的熱風爐。產品就這樣生產出來了。

在SMD过程中,通常是在最后的工序上,有特殊的局部机器,会针对 POP 上面的内存,沾黏上固定厚度的锡膏,然后摆上放CPU上面,然后才是进到加热的热风炉。产品就这样生产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SMD過程中,通常是在最後的工序上,有特殊的局部機器,會針對 POP 上面的記憶體,沾黏上固定厚度的錫膏, ...

哦,多谢版主大大的解答,不过繁体字看起来好费劲啊!
另外,这种封装怎么做呢?我没弄过,画板的时候是不是当做是正反贴的来lay就好了?

网友B:
LAYOUT只要制做下方的PAD就可以了,所以原理图也只要划下方的管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LAYOUT只要制做下方的PAD就可以了,所以原理图也只要划下方的管脚。

啊?那上方的PAD还有什么用呢

网友:
SMD 的时候摆放内存用的。 所以 BOM 要记得摆放上 POP 型式的内存喔!

网友B:
你给的数据里面,有些内存是没有连到下方,所以非要用POP的内存。有的是有连到下方,这个就可使用一般的内存。

使用POP的好处,只有减少 PCB 上面组件的面积,还有减少layout走在线的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给的数据里面,有些内存是没有连到下方,所以非要用POP的内存。有的是有连到下方,这个就可使用一般的内存 ...

谢谢斑竹大大的讲解,很透彻

网友C:
楼上正解,这是一种POP封装,OMAP4是这样的。
做库的时候,只做PCB板用的就行。芯片上面本身是有BGA焊盘的,是可以贴其他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正解,这是一种POP封装,OMAP4是这样的。
做库的时候,只做PCB板用的就行。芯片上面本身是有BGA焊盘的 ...

嗯,谢谢仁兄的讲解,小弟又学了点东西,以前没弄过这种POP的

网友(2012-10-09):
第一次遇见这样的,学习了

网友(2014-05-21):
你们真是见多识广啊,第一次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