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怎样画多张原理图的板子

楼主(2012-09-01):
     一般复杂的电路都有五张原理图以上,而且像手机主控芯片的原理图在好几张原理图中都有,PCB只有一个,那怎么布局简单呢?比如说我选择主控芯片后,怎样在几张原理图中来选主控芯片附近的元件方便?谢谢,这个要画过多张原理图的高手才知道,求高手

网友A:
    在專案中新增電路圖既可(原理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專案中新增電路圖既可(原理圖)

你好,谢谢你的回答,能在具体点吗
谢谢

网友B:
    AD画多张原理图有平坦式和层次式,你可以选择一种来整体规划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画多张原理图有平坦式和层次式,你可以选择一种来整体规划

    好的,谢谢

网友:
    如果你的目的只是將專案分成幾張原理圖但是同一片pcb
在開啟專案在在左邊檔案列表下會顯示專案目錄下按鼠標右鍵選擇新增 sch 既可
如果是一個系統架構下 則選擇結構編輯器 在檔案列表右邊點一下既可編輯你要的系統結構

网友:
    新建一个工程,把所有的原理图都放在工程里面就可以是一个pcb了

网友:
    用层次图,把网络关系对应起来,就可以生成一个带网络的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