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现场PCB里编辑单个焊盘的skill?

楼主(2012-09-02):
软件本身能实现但不够简便, 需要编辑后另存名再拿它替换单个pin.

网友A:
不用替换啊,直接改就就可以,有两种模式:
1.使用difintion改一个相同名字的焊盘都会变
2.使用instance更新后只更改这一个焊盘!
希望解决了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替换啊,直接改就就可以,有两种模式:
1.使用difintion改一个相同名字的焊盘都会变
2.使用instance更 ...

谢谢,有空试试,记得instance好像用过,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