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弱智问题:Anti Etch是什么?

楼主(2012-09-02):
    RT。有哪位高手指点下?谢了。

楼主:
    能否详细点,高手?在下新兵蛋子

网友:
    用于负片电气分割 ,新手的你可能不太明白,实际用到就懂了.

网友:
    就是非电气层,通常用在分割电源的地方达到隔离电气的作用

网友:
    说的直白一点,在6X00格式下, 负片中antietch 就是负片层中没有铜皮的部分,在板中通常使用ANTIETCH分割铜皮 铺铜用, 不能应用到正片层。RS274格式下,的效果图中,在输出gERBER时不要选择ANTIETCH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