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差分走线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2-09-02):
1,差分打过孔的时候出现如图所示,在修线的时候很费劲。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
2,差分走线时切换单端走线模式的快捷键是什么,怎么设置:
3,差分走线的NECK MODE 的快捷键是什么,怎么设置?

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
貌似点到需要过孔的附近后右键菜单栏里有选的 single mode跟neck mode貌似都有~

网友:
1,走线的时候需要打过孔前 单机邮件  VIA PATTERN ——垂直OR水平过孔  随你选
2,不要指望默认快捷键,有没有是次要,而是你手根本够不到 所以还是funckey 吧
比如:funckey ~1 subclass -+
funckey ~2 subclass --
funckey ~A add connect
funckey ~D done
funckey ~F slide
funckey ~H hilight
funckey ~G dehilight
funckey ~Q next
funckey ~W move
funckey ~E delete
funckey ~R rotate
funckey ~T delay tune
funckey ~3 shape add
funckey ~4 shape void polygon

以此类推,要什么功能自己定义方便的快捷键就可以了,吧命令添加到安装目录下的ENV文件里面就一劳永逸了

楼主:
谢谢!是我想要的答案!